电机小白来求教

楼主(2015-10-15):
Y180L-6-15千瓦加大到18.5千瓦定转子要加长多少厘米,用多大的线,一槽多少根呢?大学生电机小白一枚,在线等

网友A:
这个太专业了,我也是小白。

网友B:
Y180L-6--15kW,长度是710毫米

功率18.5kW就要选Y200L ,长度是775毫米

至于多少槽,那得详细查手册哦,不过Y系列电动机已经淘汰了

网友C:
你这是做电机呢?还是使用电机呢?

网友D:
自己进行电机改造啊??

网友E:
这好像是要制造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