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怎么实现直线或者圆弧插补

楼主(2015-10-15):
怎么用三菱Q系列plc的QD75模块实现两个伺服电机直线插补?如果走圆弧,又该怎么设置,以及程序怎么弄。如果了解松下的伺服插补,讲解一下也可。谢谢

网友A:
有专用的圆弧指令,

楼主:
回复内容:不知道这位大侠能否说的清楚点呢,我新手呀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圆弧指令,

网友A:
我只了解,没用过。。。。。。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数控系统实现呢?

楼主:
回复内容:我们就是用plc控制两个伺服电机轴画五角星,同时以五角星五个顶角画圆,就是plc控制伺服实现圆弧插补,不知道怎么实现啊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数控系统实现呢?

网友C(2018-12-05):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需要完整的13集视频教程请加我Q或者微信270871023

 QD75 LD75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高级运动教程)
第1集 Q系列与L系列PLC 程序互相转换教程
第2集 G2000至G2009参数直接用程序设置方式教程(重要)
第3集 三菱PLC程序 M代码使用方法运用教程
第4集 XYZ轴当前位置清零 当前位置定义位任何指定值
第5集 直线插补 画斜线 相对和绝对位置画斜线
第6集 不用定位表格数据  直接用编写程序方式 画斜线
第7集 画三角形状 XY轴插补 直线插补 例子教程
第8集 画四方形状 插补 例子教程
第9集 3轴马达 联动走 五角星 与如何定每个点位置(重要)
第10集 圆弧插补 画弧 画半圆 例子教程
第11集 画圆的两种方式 例子教程
第12集 画梅花圆弧例子教程
第13集 画个小鸭子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合并讲解例子(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