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宏程序啊??

楼主(2015-10-15):
怎么写宏程序啊??  我的这边说什么本机编译错 GCC什么东东的 怎么处理啊? 大神救命~!

楼主:
这是截图,大神看看  怎么处理?在等呢

网友A:
首先表示不好学,学了半个月的威纶通宏才有一点点眉目

网友B:
是不好学,也可能是方法不对,半个月还没学会呢!

网友C:
触摸屏上宏,一般我都怎么用, 一般都不好用啊

网友D(2015-12-17):
你电脑安装有单片机软件吗?可能是干扰了,最好不要中文目录安装sk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