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填表出现空白

楼主(2015-10-15):
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出现了断点,

网友A:
没遇到过,要不打电话问问客服,我这儿有加密狗编号

楼主:
查找到原因了,是填表和触发的时间差引起的

网友B(2015-12-07):
引用 楼主:
查找到原因了,是填表和触发的时间差引起的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还有,你用的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还是买的点数?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