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C-30012调试

楼主(2015-10-15):
刘工,你好!目前在调试DMC-30012内置放大器控制一台无刷伺服电机,按照手册接好了三相霍尔和A/B/Z三相差分信号,采用BI/BC Method调试电机使其转动,手动电机轴,TP信号 和 QH : 1 3 2 6 4 5信号都正常,并且也设置了BA A, BIA=-1, 和 BMA=4000/3,但是还是无法转动电机,请刘工指教还需要哪些配置,如何使电机运转,谢谢!

网友A:
要转动电机时,使能是否打开了?kp是否设置了数值?电机是完全不动还是会抖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转动电机时,使能是否打开了?kp是否设置了数值?电机...

刘工,我从哪里才能获得 Galil的光盘资料呢。我手头有 DMC1842 运动卡,但是没有光盘,急需光盘,卡的驱动,API函数,调试软件,谢谢了

网友A:
    n年以来,GALIL都不提供光盘了。您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GALIL的网站上下载。不过下载之前,会要求注册而已,要登记个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您的英文有困难,不方便注册,也可以在这里留个邮件地址,说明您目前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使用的开发工具,我把对应的软件发给您。或者您在GALIL的网站上看一下,您需要的是什么软件http://www.galilmc.com/downloads/software 以及 http://www.galilmc.com/downloads/api

    GALIL的基本调试工具以及api 是免费的,但是有些标这Password Required软件是要收费的,可以随便下载。但安装,或是使用中就需要密码了,而密码是要花钱买的。有的收费软件软件没有密码可以使用部分功能,有些没有密码甚至无法完成安装。

    不过,老实说,如果您的英文水平连注册都有障碍的话,这些软件可都是英文的,没有中文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