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A 高校 便捷 安全 去毛刺设备

楼主(2015-10-15):
RASA MONO是RSA最通用的管件去毛刺设备。它广泛用于世界各地,使用一包括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及汽车加工等行业。无论是外径大小还是管件型材,RASA MONO都可以为您解决边缘去毛刺难题。

RASA MONO 保证安全可靠的去除空心型材及实心棒材端面毛刺,适用于钢、不锈钢及有色金属。

设备在使用年限内均可以保证均匀的去除工件毛刺,高性能刷子与工件之间的间隙是可以调节的,以保证刷毛的磨损补偿。

RASA MONO设备的加工范围是工件的外径最大不超过90 mm,工件的长度最小在100 mm 以上。可以选配短管加工系统或者直板边缘去毛刺系统。可以在一分钟内完成更换,无需安装配件及不断变更刷子。!!!

去毛刺设备不限制工件的形状。工件360°旋转去毛刺,一次既可以达到端面、内边缘及外边缘同时去毛刺的效果。

楼主:
TURNAMAT 适用于直管、弯管、复杂的截面形状及重型工件,是一款强效去毛刺设备,也是一款经济型设备。您无需手动转动工件即可以去除工件内外边缘毛刺,大约三秒钟。手动送料,设置时间短。TURNAMAT完美设计,达到坚实稳固,使用寿命长 – 始终提供零件更换及故障维修服务。

设备除了配有径向去毛刺的主刷,还设计了副刷:整个加工单元都可以工作,这意味着可以均匀的去除内外边缘毛刺

TURNAMAT适用于对称工件去毛刺,去毛刺时间短,仅需几秒钟。设备具有较高的安全标准,已通过CE认证。TURNAMAT也可以针对非对称工件去毛刺,设备精心设计了前段调节板块,可以轻松更改,无需工具。.....

楼主(2016-09-26):
RASAMAT去毛刺机,适用于任何形状的型材。并且广泛运用于机械、建筑、散热片及设备外壳的生产企业。

表面处理过的型材,例如:经过氧化处理或喷漆的工件,可以完美去除毛刺,同时不会损坏工件表面。

工作原理:

可调整的特殊钢丝刷通过齿轮带动做三项旋转,可以均匀去除工件端面的毛刺。

无需人工转动,根据工件尺寸不同,除毛刺的时间大约需要1-3秒;

钢丝刷长度可调整,一方面可以补偿损耗,另一方面可以调整去毛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