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电机能低频运行吗?

楼主(2015-10-15):
300KW以上的变频电机,使用在高负载低速场合,频率20HZ以下,可以长期运行吗?会出现失力情况吗?

网友A:
如果是变频电机可以,但是力矩受影响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是在什么行业 是否有转矩大小要求 如果有你可以设置下低速度转矩问题

网友C:
应该可以变频器都有一个变频的范围只要不超出那个范围就ok。更多变频器问题可咨询中国变频器吧

网友D:
既然要长期运行干嘛不设置好变速比

网友E:
理论上没问题,最好设置转矩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