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7怎样进入wince操作系统

楼主(2015-10-15):
7.7版本如何操作进入wince操作系统

网友A:
在启动进度条时按任意键进入启动属性设置画面,再经过特殊的触摸屏点击即可进入,你可以咨询400的厂家电话寻求支持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和支持 我会努力的

网友B(2016-07-22):
怎么进入,求高人指导

网友C:
有个函数,你可以做个按钮写上脚本

网友D(2016-09-13):
什么样的函数是调用还是自己写的?

引用 网友C:
有个函数,你可以做个按钮写上脚本

网友E:
需要,先收藏,以后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个函数,你可以做个按钮写上脚本

网友G(2017-01-10):
开机的时候一直点击进度条即可进入

网友H:
左上,右下,右上,左下,中间

网友I(2017-04-06):
引用 网友H:
左上,右下,右上,左下,中间

不行啊,点进度条后,有个对话框在那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开机的时候一直点击进度条即可进入

不行啊,点进度条后,有个对话框在那里

网友K(2017-10-06):
是什么函数?没见过啊。。。。

网友L(2018-01-24):
7.2之后的就不让进去了?

网友M(2018-04-20):
回复内容: 对:组态无忧左上,右下,右上,左下,中间内容的回复! 7.7版本如何操作进入wince操作系统你方法试了不行的

网友N:
进度条单击,左上右下右上左下中间。

网友O:
用网线电脑和触摸屏连接保证电脑可以PING通触摸屏的IP然后在电脑端运行里面打开CMD(命令提示符)然后通过telnet连接触摸屏通过cd命令进入到触摸屏的windows文件夹下然后输入explorer命令就可以打开MCGS的wince7.0桌面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用网线电脑和触摸屏连接保证电脑可以PING通触摸屏的I... 谢谢,我试试看能不能进入系统。

网友Q(2019-01-16):
多谢楼主分享,后续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R(2019-05-25):
通州结果但是我试过没办法

网友S(2019-11-19):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讯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