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操作高压开关柜操作程序

楼主(2015-10-15):
电气安装工程中的1KV 及以上高压系统设备,一般由具有高压施工资质的安装公司承担;在我国,电气系统95%以上的高压设备的施工和安装,基本上是由工程所在地的供电部门承担;高压设备的操作、调试也由供电部门进行,施工过程中,安全方面的管理也极为不便,对各位同行来说具有一定的神秘感;为了方便同行们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的监督和管理,方便变电室值班人员的操作,现将高压开关柜操作程序上传,供参考;注意:具体操作,按照相应工程中,高压设备供应商提供的操作资料为准。
      一、高压开关柜柜概述
       高压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是由柜体和手车两大部分构成。柜体由金属隔板分隔成四个独立的隔室:母线室、断路器手车室、电缆室和继电器仪表室。手车根据用途分为断路器手车、计量手车、隔离手车等,同参数规格的手车可以自由互换,手车在柜内有试验位置和工作位置,每一位置都分别有到位装置,以保证联锁可靠。高压开关柜有安全可靠的连锁装置,能满足“五防”要求:(1 防止误操作断路器;2 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即防止带负荷推拉小车;3 防止带电挂接地线,即防止带电合接地开关;4 防止带接地线送电,即防止接地开关处于接地位置时送电;5 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a)断路器手车在试验或工作位置时,断路器才能进行合分操作,且在断路器合闸后,手车无法移动,防止了带负荷误拉、推断路器。b)仅当接地关处于分闸位置时,断路器手车才能从试验位置移至工作位置,仅当断路器手车处于试验位置时,接地开关才能进行合闸操作,实现了防止带电误合接地开关及防止接地开关处于闭合位置时关合断路器。C)接地开关处在分闸位置时,下门及后门都无法打开,防止了误入带电间隔。d)断路器在工作位置时,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拔出。为保证安全及各联锁装置可靠不至损坏,必须按联锁防误操作程序进行操作。
      二、进线柜送电操作程序
      1) 关闭所有柜门及后封板,并锁好。(接地开关处于合位时方可关出线柜下门)
      2) 推上转运小车并使其定位,把断路器手车推入柜内并使其在试验位置定位, (推断路器时需把断路器两推拉把手往中间压,同时用力往前推(往柜内推),断路器到达试验位置后,放开推拉把手,把手应自动复位。)手动插上航空插,关上手车室门并锁好。
      3) 观察上柜门各仪表、信号指示是否正常。(正常时综合继保电源灯亮,手车试验位置灯、断路器分闸指示灯和储能指示灯亮,如所有指示灯均不亮,则打开上柜门,确认各母线电源开关是否合上,如已合上各指示灯仍不亮,则  需检修控制回路。)
      4) 将断路器手车摇柄插入摇柄插口并用力压下,顺时针转动摇柄,约20圈,在摇柄明显受阻并伴有“咔嗒”声时取下摇柄,此时手车处于工作位置,航空插被锁定,断路器手车主回路接通,查看相关信号。(此时手车工作位置灯亮,同时手车试验位置灯灭。)
      5) 观察带电显示器,确定外线电源已送至本柜。(带电显示器面板开关压下为ON位置,如带电显示灯亮表示外电源已送至本柜断路器下触头。如带电显示)灯不亮,则需先送外电源至本柜。)
      6) 操作仪表门上合、分转换开关使断路器合闸送电,同时仪表门上红色合闸指示灯亮,绿色分闸指示灯灭,查看其它相关信号,一切正常,送电成功。(操作合、分转换开关时,把操作手柄顺时针旋转至面板指示合位置,松开手后操作手柄应自动复位至预合位置。)
      7) 如断路器合闸后自动分闸或运行中自动分闸,则需判断何种故障并排除后才可按以上程序重新送电。(当线路故障断路器分闸后,会发声光报警,即面板红色故障指示灯亮,同时故障音响鸣响。此时观察综合继保,如TRIP灯亮,同时IL1,IL2,IL3灯任一灯亮或同时亮,则故障为线路过流,如TRIP灯亮,同时IRF灯亮,则故障为综合继保异常。在故障检修时可按消音按钮取消音响鸣响,在检修完毕后,需按综合继保面板RESET/STEP按钮手动复位综合继保。)
      三、进线柜停电操作程序
      1) 观察所有柜相关信号,确认所有出线柜断路器均处于分闸位置。
      2) 操作仪表门上合、分转换开关使断路器分闸停电,同时仪表门上红色合闸指示灯灭,绿色分闸指示灯亮,查看其它相关信号,一切正常,停电成功。(操作合、分转换开关时,把操作手柄逆时针旋转至面板指示分位置,松开手后操作手柄应自动复位至预分位置。)
      3) 将断路器手车摇柄插入摇柄插口并用力压下,逆时针转动摇柄,约20圈,在摇柄明显受阻并伴有“咔嗒”声时取下摇柄,此时手车处于试验位置,航空插锁定解除,打开手车室门,手动脱离航空插。(手车主回路断开)
      4) 推上转运小车并使其锁定,拉出断路器手车至转运小车,移开转运小车。  (拉断路器时需把断路器两推拉把手往中间压,同时用力往后拉(往柜外拉),断路器拉到转运小车并到位后,放开推拉把手,把手应自动复位。)
      5) 观察带电显示器,确认不带电方可继续操作。(进线柜下门有电磁锁强制闭锁,只有在进线端不带电时方可解锁,但在进线端带电时也可用钥匙紧急解锁。进线断路器分闸并不代表进线柜不带电,如外电源没停,此时电缆室是带高压电的,强行进入有生命危险。)
      6) 打开下门,验电(必需验电),放电(必需放电),挂接地线(必需挂接地线),维修人员可进入维护、检修。
      四、出线柜送电操作程序
      1) 关闭所有柜门及后封板,并锁好。(接地开关处于合位时方可关柜下门)
      2) 将接地开关操作手柄插入中门右下侧六角孔内,逆时针旋转,使接地开关处于分闸位置,取出操作手柄,操作孔处联锁板自动弹回,遮住操作孔,柜下门闭锁。
      3) 推上转运小车并使其定位,把断路器手车推入柜内并使其在试验位置定位, (推断路器时需把断路器两推拉把手往中间压,同时用力往前推(往柜内推),断路器到达试验位置后,放开推拉把手,把手应自动复位。)手动插上航空插,  关上手车室门并锁好。
      4) 观察上柜门各仪表、信号指示是否正常。(正常时综合继保电源灯亮,手车试验位置灯、断路器分闸指示灯和储能指示灯亮,如所有指示灯均不亮,则打开上柜门,确认各母线电源开关是否合上,如已合上各指示灯仍不亮,则需检修控制回路。)
      5) 将断路器手车摇柄插入摇柄插口并用力压下,顺时针转动摇柄,约20圈,在摇柄明显受阻并伴有“咔嗒”声时取下摇柄,此时手车处于工作位置,航空插被锁定,断路器手车主回路接通,查看相关信号。(此时手车工作位置灯亮,同时手车试验位置灯灭。)
      6) 操作仪表门上合、分转换开关使断路器合闸送电,同时仪表门上红色合闸指示灯亮,绿色分闸指示灯灭,查看带电显示及其它相关信号,一切正常,送电成功。(操作合、分转换开关时,把操作手柄顺时针旋转至面板指示合位置,松开手后操作手柄应自动复位至预合位置。)
      7) 如断路器合闸后自动分闸或运行中自动分闸,则需判断何种故障并排除后才可按以上程序重新送电。(当线路故障断路器分闸后,会发声光报警,即面板红色故障指示灯亮,同时故障音响鸣响。此时观察综合继保,如TRIP灯亮 ,同时IL1,IL2,IL3灯任一灯亮或同时亮,则故障为线路过流,如TRIP灯亮,同时IRF灯亮,则故障为综合继保异常。如TRIP灯亮,同时IO灯亮,为线路接地故障,在检修完毕后,需按综合继保面板RESET/STEP按钮手动复位综合继保。如面板信号继电器掉牌,则为变压器超温故障 ,表明变压器有故障或严重过载,在排除故障后需手动复位信号继电器才能重新合闸。)
      五、出线柜停电操作程序
      1) 操作仪表门上合、分转换开关使断路器分闸停电,同时仪表门上红色合闸指示灯灭,绿色分闸指示灯亮,查看其它相关信号,一切正常,停电成功。(操作合、分转换开关时,把操作手柄逆时针旋转至面板指示分位置,松开手后操作手柄应自动复位至预分位置。)
      2) 将断路器手车摇柄插入摇柄插口并用力压下,逆时针转动摇柄,约20圈,在摇柄明显受阻并伴有“咔嗒”声时取下摇柄,此时手车处于试验位置,航空插锁定解除,打开手车室门,手动脱离航空插。(手车主回路断开)
      3) 推上转运小车并使其锁定,拉出断路器手车至转运小车,移开转运小车。 (拉断路器时需把断路器两推拉把手往中间压,同时用力往后拉(往柜外拉),断路器拉到转运小车并到位后,放开推拉把手,把手应自动复位。)
      4) 观察带电显示器,确认不带电方可继续操作。
      5) 将接地开关操作手柄插入中门右下侧六角孔内,顺时针旋转,使接地开关处于合闸位置,确认接地开关已处于合闸后,打开柜下门,维修人员可进入维护、检修。
      6) 接地开关和断路器及柜门均有联锁,只有在断路器处于试验位置或抽出柜外才可以合分接地开关,也只有在接地开关分闸后才可把断路器由试验位置摇至工作位置,不可强行操作。接地开关与柜下门联锁可紧急解锁,只有在确认必要时才可紧急解锁,否则有触电危险。
      六、计量柜操作程序
       计量手车为动静触头直接连接,不具有分断能力及灭弧能力,绝对不能带负荷摇进摇出计量手车,计量手车和进线开关柜断路器具有电气及机械连锁,在进线断路器分闸后才能操作摇进或摇出计量手车,不可强行操作,以免损坏联锁装置。摇进摇出计量手车的方法同断路器手车。
      七、所用变柜操作程序
       摇进摇出所用变熔断器手车的方法同断路器手车,所用变熔断器手车的熔断器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断及消弧能力,但在操作切除和投运所用变时,也不能带负荷操作,即在摇进或摇出熔断器手车前,一定要先打开柜下门,分断所有低压断路器,关好柜下门并锁紧,才能操作。所用变柜后封板和熔断器手车没联锁,即在所用变投运时,也可用专用工具打开柜体后封板,这时所用变的低压端可直接接触,一般情况下一定要先摇出熔断器手车再打开后封板,如特殊情况下必须带电开后封板时,需特别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