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说明书里怎么没有MOT OVERSP这个故障代码?

楼主(2015-10-15):
ACS800说明书里怎么没有MOT  OVERSP这个故障代码?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感觉像是电机超速了,有没有编码器什么的

楼主:
没有编码器,在说明书里找不到这个故障现象,把电机拆掉也是启动就报这个故障

网友B:
问问ABB的技术支持!

网友C:
一般如果说明书里没有的问题,就需要咨询厂家了

网友D:
电机控制单元坏了,更换

网友E(2017-04-20):
最近手头有一台400KW的也报了这个故障,更换了了CUDC后正常.所以说是控制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