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零点建立问题的咨询

楼主(2015-10-16):
请问一下,用安川控制器和驱动器组装的设备是否在开机第一次回零后就建立了坐标系,若第一次没有回零整个系统的坐标系就无法建立,从而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另外,第一次建立好零点后,若设备断电,坐标数据是否是通过安装在控制器上的电池保存?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请先确定您使用的伺服系统中的伺服电机所带的是绝对值编码器还是增量型编码器。

       如果是增量型编码器,那么每次设备开机,需要先做原点复归,然后才可以开始加工。

如果是绝对值型的编码器,那么在第一次设备开机时设定原点,然后开始加工。并且之后设备再断电开机不需要在设定原点,位置数据由绝对值编码器来记忆。编码器电缆上的电池是用来记忆绝对值编码器的圈数的。安川MP控制器上的电池不是用来记忆位置数据的,是用来记忆程序中数据寄存器的内容的。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