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PLC地址区

楼主(2015-10-16):
西门子400PLC地址区如何与上位机地址区对应,如何在400PLC里设置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组态软件了,一般直接使用PLC的地址,比如内存数据区M,数据区,即你在PLC中建立的DB数据块,一般最好建立字节对齐

网友B:
上位机什么软件呢?用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