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卡带电插入,导致S7-400CPU停机报错

楼主(2015-10-16):
问:CPU414-2DP 正常工作情况下,插入存储卡,导致CPU停机,并且程序无法重新上传,CPU外部故障灯闪烁和CP443-1内部故障灯闪烁,急求可能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

问题补充:使用的存储卡是6ES7952-1KK00-0AA0,据了解,仅仅是FEPROM卡啊,扩容用的,也会产生跟MCC卡一样的问题吗?
现场已经经过如下步骤处理:(1)PLC断电,再上电,原备份程序仍然无法完成上传;(2)PLC断电,将存储卡取出,再上电,原备份程序仍然无法完成上传。因本人不在现场,据了解是程序上传后,CPU外部故障灯和CP443内部故障灯闪烁。本人也估计是否是非等同程序未清除?不过如何鉴定存储卡是否损坏呢?

答:首先将存储卡带电插入正常的CPU是比较危险的做法,不仅可能损坏存储卡,可能运行程序的不确定性;
对S7-400PLC来说,它是使用闪存卡FEPROM作为外置装载存储器的;如果PLC运行的情况下插拔存储卡,则CPU会通过指示灯(以0.5Hz 频率闪烁)来指示存储器复位请求;而如果你在PLC关闭的情况下插拔存储卡,CPU会在接通电源后自动执行存储器的复位;
如果CPU外部故障灯闪烁和CP443-1内部故障灯闪烁,很清楚存储卡里的用户程序和系统参数已经被复制到CPU存储器主存储器RAM区中,而原来工作存储器、系统存储器和内置存储器里的内容已经被复制为新的程序;可能新的程序、硬件配置与原来的不同,引起外部故障(EXTF灯闪烁);
如果你的存储卡里是空的,那么实际PLC内部已没有程序;如果你手头有原来保存的程序可以有两种方法下载到CPU:首先执行PLC复位(将CPU模式选择开关打到MRES位置然后再切回到STOP,执行存储器复位,结果STOP上LED灯以3Hz的频率至少闪烁3秒钟(正在执行存储器复位),然后一直亮起复位完成;如果插入存储卡,把CPU扳到STOP,然后打开源程序执行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把用户程序下载到存储卡中),然后断电再通电,FEPROM里的内容被重新复制到CPU存储器的RAM区中;对S7-400来说,也可以不用存储卡,取出它,然后执行PLC/RAM to ROM(直接下载到CPU里的RAM区),然后把CPU模式扳到RUN,但此方法如果CPU断电而电池没电程序将丢失,这是要注意的,临时要;用此方法也可判断存储卡的好坏;
一般在做任何修改程序等此类操作,首先要把程序上载到PC中保存起来,然后才能进行其他操作,这样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