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PU后OB1不能下载

楼主(2015-10-16):
问:原来机器用的是CPU317-2DP,现在换成了CPU315-2DP,在组态更改后,并能成功连线下载,但是在重新下载软件程序时,其他的块都能下载,就是OB1不能下载,这是什么原因?

答:OB1是用于循环执行的主程序快,而它中的指令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调用那个快,你用CPU317-2DP的程序用于CPU315-2DP,硬件组态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组态的硬件型号与机壳上型号一致,经“编译并保存”,如果没有错误,可以直接下载硬件组态;但由于CPU317-2DP的许多技术规格比CPU315-2DP大许多,比如位存储器4096(后者只有2048字节),过程I/O映像256字节(后者128),I/O地址范围8192字节(后者2048),数字量通道和模拟量通道也大很多;
OB1不能下载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程序寻址范围或I/O过程映像超出CPU315-2DP范围,检查OB1里主程序及调用块,检查方法如下:启动SIMATIC管理器,打开你要下载的程序,选择菜单“Optionals”/Reference Data/Display“(选项/参考数据/显示),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在”Customize“(顾客化)中选择”Cross Reference“(交叉参考表),在出现的参考表中检查相应的位存储器区地址和I/O映像输入输出是否真的超出范围,并进一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