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脑时间输给S7-200,每次下载时会把电脑时间输给PLC吗?

楼主(2015-10-16):
问:如何把电脑时间输给S7-200,每次下载时会把电脑时间输给PLC吗?还只能用SET_RTC来设置

答:要设置日期、时间值,使之开始走动,可以:

用编程软件(Micro/WIN)的菜单命令PLC > Time of Day Clock...,通过与CPU的在线连接设置,完成后时钟开始走动
编用户程序使用Set_RTC(设置时钟)指令设置
 Micro/WIN可以通过任何编程连接实现实时时钟的设置。

通过编程软件 Micro/WIN 设置 CPU 的时钟,必须先建立编程通信连接。

在 Micro/WIN 菜单中选择“PLC > 实时时钟”命令,打开“PLC 时钟操作”对话框:

1.要设置时钟的 CPU 网络地址,取决于在“通信”界面中的选择
2.设置日期:选择需要修改的数据字段,直接输入数字,或者使用输入框右侧的上下按钮调整
3.设置时间:选择需要修改的数据字段,直接输入数字,或者使用输入框右侧的上下按钮调整
4.读取 PC 时钟:按此按钮可以读取安装 Micro/WIN 的 PC 机的本机时间
5.读取 PLC 时钟:按此按钮读取 PLC 内部的实时时钟数据
6.根据需要选择夏时制调整选项
7.按“设置”按钮,将上面的时钟日期数据写入 PLC

其中“功能、编程与调试”----“实时时钟”一节有详细的介绍!

HMI 人机操作界面与 S7-200 的时钟同步功能包括两个方向的时钟同步:
1.PLC 到面板的时钟同步。
西门子操作面板可分为硬件时钟面板(TP/OP/MP270,MP370 等)和软件时钟面板(XP170X, XP177X,K-TP178 micro 等)。软件时钟面板和无备份电池的硬件时钟面板, 当断电关机后, 面板的内部时钟就会丢失, 回到出厂时的状态。但面板可以通过设置,来定时读取 PLC 的硬件时钟信息,以保持和 PLC 时钟一致,这就是 PLC 到面板的时钟同步。
2.面板到 PLC 的时钟同步。
与上述相反,即用面板的时钟来校准 PLC 的系统时钟。PLC 实际上是得到面板的时钟信息后,调用相应设置时钟的函数(或者通过用户编制的程序),更改自己的系统时钟,以保持和面板时钟一致。在本文所提供的例程中,实现的是用 PLC 的时间同步面板系统时钟,同时可以在面板上修改 PLC 的时钟,从而间接地修改了面板的系统时钟。
 S7-200 系列中 CPU 224 以上的 CPU 都有内置的实时时钟,而 CPU 221/CPU 222 没有内置实时时钟,需要外插“时钟电池卡”才能使用实时时钟和时钟同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