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STEP7程序在别人电脑上显示为梯形图,而在我的电脑上显示

楼主(2015-10-16):
问:同样的STEP7程序在别人的电脑上显示的是梯形图,在我的电脑上显示的是语句表?  1、我电电脑上的STEP7原来没有问题,我怀疑是STEP7有损坏,重新了一次系统和STEP7,还是显示STL.  2、把别人电脑上的梯形图转换为语句表与我电脑上的语句表比较了一下,程序一模一样。所以不是程序中少指令,比如NOP;   3、我电脑上选择的是STEP7视图—>LAD,不是选的STL;

答:答案很简单,就是设置的问题:你打开BLOCK中任意一个FC块,在Option--Customize--LAD/FBD标签中,将Type check of addresses这个选项取消勾选,确定后,再打开你所说的程序,将视图由LAD--STL--LAD切换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程序都转化为LAD了。
如果上面的方法成功了,说明你的程序中有地址类型不匹配的情况:比如将字节用于字运算或是比较指令中了。不过很多时候这样做并不影响结果的正确性,尤其是STL中,经常故意这样使用使得程序更加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