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软件版擂台赛第32期 如何在软件中实现软件画面时钟和系统时钟保持一致呢?

楼主(2015-10-16):
软件版擂台赛第32期 如何在软件中实现软件画面时钟和系统时钟保持一致呢?

在不同的工控组态软件(DCS HMI等),通过不同的组态软件在项目中的设置,实现画面时钟与系统时钟一致。可以举例说明

获奖评选条件:结合使用经验,软件使用定义给予详细的描述和解释。文件具备较强的操作性。

要求:使用文字,图形均可。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实例应给出软件名称,平台和配置文件。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自动化软件及描述品牌不限。

提示: 原创备受支持!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4名:5MP, 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月期。结束时间为12月16日。

网友A:
用组态里面的日期,时间变量。

网友B:
每隔一秒刷新(读取)一次PLC的实时时钟,HMI中实时刷新PLC的时钟数据。以200CN与TD400C为例:

PLC中程序如下:

将PLC中年月日时分秒星期每隔1s读取到以VB10110开始的连续8个字节当中

HMI中实时刷新PLC的时钟数据,组态如下:

这样一旦建立起HMI与PLC之间连接,运行起来后,PLC每隔1s时间刷新一次时钟,HMI实时刷新显示PLC中的时间值。

网友C:
这边直接把服务器的时间设定好,然后软件画面时钟采用服务器时间。

网友D:
采用一个软件时钟,让其他时钟读取软件内的时钟,这样就保持一致了!

比如HMI时钟总是读取PLC内的时钟就好了!

网友E:
在昆仑通态触摸屏软件和S7-200,cpu224为例说明。

步骤:一、PLC程序如下:网络1程序中,每隔1秒读取时钟,时钟的年、月、日、时、分、秒         分别存储在VB10、VB11、VB12、VB13、VB14、VB15中;

       网络2程序:写时钟,用于纠正PLC时钟。

      时钟的年、月、日、时、分、秒修改数值分别存储在VB60、VB61、VB62、VB63、      VB64、VB65中

二、触摸屏画面:

    1、建立通道:

2、画面组态:每隔1秒自动读取PLC时钟;必要时可以通过写时钟修正PLC时钟,点击按钮后即可写一次时钟。

此种方法,简单,既可以及时读取时钟参数,又可以修正PLC时钟。

网友F:
PLC:cpu224,西门子触摸屏

网友G:
汇川触摸屏的时间设定,其实基本上所有的触摸屏时间设定都差不多!

网友H:
使用S7-200 CPU 时钟同步面板时钟。用S7 时间同步面板时间的主要操作步骤如下:

  1. 在S7-200 中编程读取CPU 系统时钟。周期调用READ_RTC 函数,以读取S7-200 CPU 的系统时钟,将时钟信息存放在V 存储区,比如VB100。

2、在面板上配置时钟同步功能。使用WINCC flexible 配置。请先设置好通讯参数;然后在

“区域指针”页内,建立“日期/时间PLC”, 指向S7-200 中存放时间信息的区域VW100 即可。

网友I(2015-12-09):
我觉得这是2个问题,是PLC内部时钟和人机画面的内部时钟统一,还是人机内部时钟要和PLC的时钟统一。以谁来做参照的问题

网友J:
直接用组态软件的时钟写入PLC再覆盖修改PLC时钟,如果不带系统时钟的(例如触摸屏没有电池也就谈不上时钟功能正常)触摸屏,直接读取PLC时钟且可以对PLC时钟进行校正即可。

网友K:
和楼上的做法大同小异,每隔一秒刷新(读取)一次PLC的实时时钟,或是1分钟都可以的,HMI中实时刷新PLC的时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