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里面位置控制中设置哪个参数可以切换走相对位置还是绝对位置

楼主(2015-10-16):
三菱定位模块中,比如说当前位置是1000PLS,我要走到2000PLS的地方,我是发1000PLS,还是2000PLS的脉冲,这两种位置控制方式是否可以通过修改某个参数来切换的?给分

楼主:
只要谁说清楚,积分就给他了

网友A:
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不能通过修改伺服驱动器来切换吧。

楼主:
那怎么切换?

引用 网友A:
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不能通过修改伺服驱动器来切换吧。

网友B:
绝对定位指令  DRVA     脉冲数(D0)    频率(D1)    输出点(Y0)    方向点(Y4)(有方向)

相对定位指令  DRVI    脉冲数(D2)    频率(D3)    输出点(Y1)    方向点(Y5)(有方向)

 `

带加减速的脉冲发送指令PLSY    脉冲数(D0)    频率(D1)    减速时间(D2)    输出点(Y0)(无方向,自己要做位置数据相关程序)

网友C:
相对指令和绝对指令,在控制器里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绝对定位指令  DRVA     脉冲数(D0)   ...

解释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定位指令  DRVA     脉冲数(D0)   ...

你这是三菱PLC么,不会逗我吧,我们都是定位启动的,直接给出输出,并指定定位启动的番号就好了呀,你这两个指令就能实现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切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绝对定位指令  DRVA  ...

哦,你用的不是Y0,Y1,Y2晶体管输出点

1PG的话,BFM#25的b7决定相对还是绝对位置

ps:提问时最好讲清楚,不然真猜不到你用什么

网友E(2016-10-18):
要看你PLC使用DRVI(相对)还是DRVA绝对。

网友F:
要看是用相对还是绝对控制

网友G(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