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运动控制一般采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5-10-16):
使用PLC+运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还是PC+运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还是运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

谢谢,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我们使用晶体管PLC+驱动器+步进

网友B:
常见的PLC+驱动器+电机

网友C:
常用的是PLC+运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

网友D:
看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一般的PLC+驱动器+电机,比较复杂的PLC+运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如果没有逻辑关联,纯是运动控制,也可以运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一般的PLC+驱动器+电机,比...

如果是PLC+控制器,一般是走总线多还是硬接线多呢?我指的硬接线是IO口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