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我讲讲普通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15-10-16):
普通变压器是降压?380V变36V ?        隔离是指220变200? 我看大部分都是220V或者380V变24V或者36V,这样的就是普通变压器???

网友A:
             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区别

 大哥,别骗我,

网友B: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但并非全部)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大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检修电源。

网友C:
呵呵,详细给你说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电器维修必备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单相220V,次级也是单相220V。或初级三相380V,次级也是三相380V。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其次还有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的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隔离变压器和控制变压器的区别?

隔离变压器一般是1:1变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安全、纯净的电源,保证维修和测试时人身安全;而控制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原理没有区别.只是用途不同. 控制变压器用途广泛,可做升压,也可做降压用,主要是为设备(机床)提供电源。

网友D:
看见了,正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详细给你说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变...

网友E: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但并非全部)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大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

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

其次,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另外,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

感觉这个版本讲解比较详细。

网友A:
我说没区别,还说我骗他,还成他大哥了,有60多岁的大哥吗?你

都是变压器,工作原理一样,加工、制作一样,就是用在不同的地方,用于隔离,就是隔离变压器,用于变压,就是变压器。

网友G:
今生缘老师讲的很详细!!!

网友H(2017-03-22):
如上面说,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使用场合不同而作用不同,我们这里所说的隔离一般是指隔离零地电压的,比如一些精密的设备会受到零地电压的干扰而出现工作不稳定或者烧坏设备等,那么使用隔离变压器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离作用。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无外乎有:1、 治理非线性负载的电流畸变影响到交流电源的正常工作及对电网产生的污染,起到净化电网及去除谐波的作用。2、在隔离变压器输入端采样,使得非线性负载电流的畸变不影响取样的准确性,从而得到能反应实际情况的控制信号。 3、若负载分布不平衡,也不会影响稳压电源的正常工作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电气设备的谐波干扰原因很多很复杂,隔离变压器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去除三次谐波干扰功能即可以去除奇数次谐波干扰,对于别的干扰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而一般的普通变压器(自耦)就起到改变初、次级电压的作用(还可以在次级抽头分出几个电压等级)。总之,隔离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看似一样其实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I:
可以,受教了,哈哈。。。

网友J(2019-08-16):
各位老师深刻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K:
你还没入门,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