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反向二极管为什么会发亮

楼主(2015-10-17):
中间继电器反向二极管在线圈通电后为什么会发亮,我觉得只有在继电器断电的瞬间,线圈才会给予二极管正向的电压电流导致它发亮啊。正常通电使用时正极电压都是加在二极管的负极上的啊,应该是处于截止状态才和,但是它却在正常通电使用时都是亮的?为什么???小白请教

网友:
你所说的那个LED不是反向(续流)二极管。就是一个指示LED,即线圈得电LED就亮,便于工作人员得知那些继电器动作,那些没有动作。

楼主:
谢谢,明白了,今天将线圈剪断,用24V电源试了一下二极管,肯定了它其实是正向的。如果给这个继电器加反向电压的话,线圈也会动作,在断电的瞬间二极管会闪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