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能控制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5-10-17):
S7-200 smart能控制伺服电机吗,有没有专门的控制模块

网友A:
可以,需要用到伺服驱动器V90

网友B:
S7-200 smart晶体管的可以控制3台伺服马达

网友C:
求教程,求案例,实在是不会呀。。。

网友D:
可以控制,看看伺服驱动器的要求

网友E:
可以,在里面有一个运动控制向导,根据向导可以创建最多3个轴的控制

网友F:
求教程啊

网友G:
求教程呀,实在不会呀,软件里怎么没有向导个

网友H(2018-06-02):
引用 网友C:
求教程,求案例,实在是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