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台达PLC 温度模块测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温度变送器温度量程是-200~500,信号是4~20MA。4到20MA怎么转化成-200到500度呢,现在编到D32寄存器

转化成了4到20ma

网友A:
楼主你用的PLC是台达什么型号,另外软件是什么那个版本!

楼主:
DVP ES2  ISPsoft最新的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PLC是台达什么型号,另外软件是什么那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DVP ES2  ISPsoft最新的回复内容:对: ...

用减法,就可以实现出负数了

楼主:
啊明白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DVP ES2  ISPso...

网友B:
不是可以在软件里设置吗?

网友C(2019-03-05):
为什么我输入K会报错呢

网友D(2019-10-07):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