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模块问题

楼主(2015-10-17):
三菱FX2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一个物位计输出4-20mA电流给PLC ,没有接入PLC模块时候,测量物位计输出端的电流是4mA,接入PLC后,测量是2.7mA,没什么电流会变少了呢?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楼主能上传一下你的接线图吗,这样大家好分析

网友B:
PLC模块接线正常吗?物料计设置高低料位是否正常?

楼主:
上图为FX2N-4AD输入模块接线图,下图为射频电容物位计(输出4~20mA电流)

楼主:
物料计输出电流为4mA时,接入PLC,再测量物位计输出端子,电流变成2.7mA;物位计输出20mA时,接入PLC,再测量物位计输出端子,电流变成14mA,数据线使用的是屏蔽电缆线,测试过了没有受线路干扰。

网友C:
影响使用吗?接入PLC会有电流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