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黑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17):
如题:电源指示灯亮,西门子触摸屏黑屏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侠有谁知道?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什么情况下黑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什么情况下黑的屏

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就黑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什么情况下黑的屏...

估计是屏里的硬件有问题,如果出现的频繁,你就 联系厂家吧,更换新的

网友B:
貌似是硬件问题吧,把电源断电重启试试,硬件问题概率大。

网友C:
只是屏保而已,也是省电手段

网友D:
运行中黑屏,应该是屏保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已经联系厂家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