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与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10-17):
FX3U-485-BD与ACS510变频器通讯,变频器5309显示0(空闲/无适配器)状态,求各位高人解惑。

!

!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回复。但是现在有新的问题,控制变频器启动电机后,15Hz左右,电机就自动停机了。求高手

网友A:
楼主需要说明,你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
应该是变频没有设置好通信参数吧,不具体说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变频没有设置好通信参数吧,不具体说不了解。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是接线问题。但是有新的问题,控制变频器启动后,变频器转到15Hz左右就停机了,

网友C(2016-05-28):
把程序发来看看  QQ403580797

网友D(2020-05-17):
FX3U-485-BD与ACS510变频器通讯,变频器5309显示0(空闲/无适配器)状态,求各位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