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模拟量输入不跳跃呢?

楼主(2015-10-17):
这几天想显示电机的转速,首先想用霍尔开关和计数器统计输入个数,但一秒大于3个输入信号(可能磁铁吸合时间太短)计数器就不增加数了,单独摘了个高数计数器(不会用,看程序的向导做的),也没有反应。

现在想用变频器(施耐德ATV71)的AO1,输出4-20毫安的模拟信号给西门子模拟量扩展模块,现在发现,数字跳跃闪动的没法看清,在线模拟看模拟输入量就跳跃(串入万用表倒稳定),请教高手怎样解决呢?急盼!

网友A:
建议楼主在你的帖子面前加上求助,这样点击率会更高啊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把PLC模拟量输入的负端等电位(负端连在一起,再与PLC的M端相连),其它没有接入信号的输入端,正负端用短接线连上。

网友C:
使用中断指令读取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