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宏指令

楼主(2015-10-17):
小弟最近正在学习台达人机的宏指令,发现【IF。。】和【IF。。THEN GOTO】这2条指令,似乎所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不跳转,一个有跳转。请问一般什么时候用【IF。。】?什么时候用【IF。。THEN GOTO】?

我个人的理解是进行比较后,要执行的指令比较多且复杂时用【IF。。THEN GOTO】,反之就用【IF。。】就行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台达的宏指令,你也敢用,我一直都是望而止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宏指令,你也敢用,我一直都是望而止步!

台达HMI的宏指令很好用,可以在HMI上做一些简单的逻辑和数据运算,效果相当的好!

如果什么都丢给PLC来做,有时候反而比较麻烦!

网友B:
CLOCK宏、子宏、开启宏、关闭宏、执行前宏、执行后宏、ON宏、OFF宏。。。。

分清楚各种宏的处理时机,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C:
台达的宏指令很简单,因此也是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逻辑,不像施耐德人机,脚本语言功能强大,语言相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