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互感器的电流加大;75/5的互感器怎样变成2或着3倍

楼主(2015-10-17):
主线跑200个电流,用75/5的互感器是按15倍计算,电线太粗不能缠绕互感器,有什么办法让电流大点变成按1倍或者2倍来计算;先谢谢大家,帮忙想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取决于您选型的互感器型号,如果是穿心式的,就没有办法了!如果接线式的,还可以将初级(主线路)的匝数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取决于您选型的互感器型号,如果是穿心式的,就没...

我是个小白,什么样的互感器可以做到,还望给推荐一下

网友B:
200A电流,即使穿一匝,都没有精度了。铁芯已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