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00变频器如何拷贝参数以及如何下载参数?

楼主(2015-10-17):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台A1000的变频器要拷贝参数出来下载到另外一台新的变频器里面,不知道如何操作?

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两台变频器是否为同款变频器,是否有配操作?

      如果是,烦请先将需要被拷贝的变频器设置O3-02=1,O3-01=1;

      操作器移至需要拷贝的变频器上,然后设置O3-02=2,O3-01=2即可。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B:
o3-01 拷贝动作选择

使用操作器,可保存变频器的参数,也可将参数拷贝到其他变频器中。该参数用来选择参数的读取/ 拷贝/ 校验动作。

o3-1=2 是COPY

o3-1=1 是读取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