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起重机行走应用,做自学习错误问题

楼主(2015-10-17):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台安川的A1000变频器控制起重机的行走,由于启动扭矩不够大,听说做了自学习就可以加大启动扭矩,但是我到了自学习的菜单只可以选择 2 的自学习模式,而且做了自学习以后会错误 ERR__01 不知道A1000变频器如何进行自学习的参数设置才准确?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楼主建议你在帖子的前面加上求助,这样可以提供点击率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自学习菜单里面如果只有2这一个模式的话,可能是A1-02(控制模式选择)中参数设定为0(V/f控制),建议设定A1-02=2(无PG矢量控制)后,使用T1-01=1(停止形自学习)。

       自学习中报ER-01为电机参数输入不对。

       另外V/f控制下起动转矩不足可尝试增加C4-01。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自学习...

你好!

我这个应用是起重机的平移应用,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电机,使用矢量控制有没有问题?

下面是我们现场的电机参数,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好的建议?

电机参数如下:  额定频率:120 HZ

                额定电压  440-480V

                电机功率:0.55 KW S3-40

                额定电流 1.8A  空载电流 1.6A

                速度:3440RPM

                Cos fi 0.53

以上就是电机的名牌参数!两个电机同样的没有如何区别,你看这样能不能使用矢量控制?

或者我如何选择才可以有高启动扭矩,而且又不希望温升太大?

网友C(2020-10-02):
楼主,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使用的电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