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功能块 seta(530)

楼主(2015-10-18):
我是新手,求高手告诉我这个指令的意思,谢谢

网友A:
复位D40中存储数据字地址中第0位开始的960个位。

例如D40的值为50,@D40等同于D50,从D50~D109的60个字(960位)被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D40中存储数据字地址中第0位开始的960个位。例...

SETA应该是置ON吧,RSTA才是复位 ,不过我已经明白了,谢谢!你的解答很详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