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MR-J3饲服驱动器不能反向运转问题

楼主(2015-10-18):
一台维修过的三菱MR-J3饲服驱动器,采用位置模式,脉冲+方向,

在PA13=1和11模式下,能正转,方向信号一给定就停止

在PA13=0和10模式下,不转,图纸如下:请教原因,谢谢

楼主:
咨询三菱服务,说是驱动器有问题,要返厂,我感觉应该是哪个参数没有设置对,反转禁止了,因为设置PA14可以改变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咨询三菱服务,说是驱动器有问题,要返厂,我感觉应该是哪...

建议楼主听厂家的,返厂维修!

楼主:
昨天快递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