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求一个三菱PLC通过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实例

楼主(2015-10-18):
菜鸟请求一个三菱PLC通过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完整实例,能正反,可快慢速。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是三菱PLC对三菱的变频器建议采用通讯!

网友B:
下载相应的DA手册;最后一章有相应的例子程序!!!

网友C(2017-07-08):
目前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D:
鸟请求一个三菱PLC通过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完整实例,能正反,可快慢速。谢谢啦448037345@QQ.COM

网友E(2017-11-06):
谢谢楼主奉献,赞一个

网友F(2018-04-15):
目前正在学习这方面的

网友G:
建议采用通讯的方式,485或者CC-Lin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