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Smartpro3.1.3+sp5 OPC server问题

楼主(2015-10-18):
大家好!

    一套系统是和利时Smartpro3.1.3+sp5,操作系统为Window  XP,利用标准的OPC CLIENT读Smartpro3.1.3系统自带的OPC server1.0,   添加Item后,只有第一个点读取正常,其他的点显示uncertain,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也请赐教。

网友A:
The OPC_QUALITY_xxx 定义了一个过程值或者事件的品质。并且分为3类,good, uncertain和bad。

下面的类型为合法的:

类型                                                              值          说明

OPC_QUALITY_GOOD                   0xC0       值是好的。

OPC_QUALITY_LOCAL_OVERRIDE         0xD8       值被覆盖。典型意思为输入失去连接和手动被强制。

下面的类型为不确定:

类型                                                              值          说明

OPC_QUALITY_UNCERTAIN              0x40       没有指定原因说明值为什么不确定。

OPC_QUALITY_LAST_USABLE            0x44       最后的可用值。

OPC_QUALITY_SENSOR_CAL             0x50       传感器达到了它的一个限值或者超过了它的量程。

OPC_QUALITY_EGU_EXCEEDED           0x54       返回值越限。

OPC_QUALITY_SUB_NORMAL             0x58       值有几个源,并且可用的源少于规定的品质好的源。

下面的类型为坏的:

类型                                                              值          说明

OPC_QUALITY_BAD                    0x00       值为坏的,没有标明原因。

OPC_QUALITY_CONFIG_ERROR           0x04       服务器特定的配置问题。

OPC_QUALITY_NOT_CONNECTED   0x08      输入没有可用的连接。

OPC_QUALITY_DEVICE_FAILURE        0x0c       设备故障。

OPC_QUALITY_LAST_KNOWN             0x14       通讯失败。最后的值是可用的。

OPC_QUALITY_COMM_FAILURE           0x18       通讯失败,最后的值不可用。

OPC_QUALITY_OUT_OF_SERVICE        0x1C       块脱离扫描或者被锁。

OPC_QUALITY_SENSOR_FAILURE         0x10       传感器故障。

The OPC_LIMIT_xxx定义了值的限制范围。

类型                                                              值          说明

OPC_LIMIT_OK                              0x00       值在上低限,高限之内。

OPC_LIMIT_LOW                             0x01       值低限。

OPC_LIMIT_HIGH                            0x02       值高限。

OPC_LIMIT_CONST                           0x03       值是常数。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怎样处理才能让Smartpro3.1.3自带的OPC server1.0正常显示所有上传Item的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