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 存储卡无法写入 出现存储空间不足

楼主(2015-10-18):
 西门子300 CPU通讯结束后下载程序时提示存储卡空间不足,检查存储卡没有问题,请各界大神帮忙解决一   下!!!谢谢

网友A:
不行吧从PLC把程序清除,然后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从PLC把程序清除,然后再下。

把PLC格式化吧,有可能是PLC里面有程序或者其他的,或者恢复出厂设定

网友C:
把PLC格式化吧,有可能是PLC里面有程序或者其他的,或者恢复出厂设定

网友D:
我前段时间遇到一模一样问题,我百度后1.将PLC清空;2.断电重新插拔存储卡……一直没弄好。

我当时遇到的这个现象是上传没有问题,下载快要结束时弹出存储卡空间不足的提示,失败结束。

最后拿到同事电脑旁,同事也是将卡重新插拔了一下上电就好了。

我也一直纳闷何因?

网友E:
把存储卡清空,在PLC上把开关停在中间位几秒复位后再下载

网友(2020-02-13):
你好,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咨询了西门子的技术工程师,说存储卡没有识别,现在无法下载程序,有哪位大师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F(2020-09-11):
在线把程块数据块全删了再试下

网友G:
退出所有块,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