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模拟量求助

楼主(2015-10-18):
各位,西门子EM231模块接上2线治仪表后显示满量程,测量电压是21V,怎么回事

楼主:
1015跟1007应该多少V

网友A:
建议楼主在你的帖子前面加上求助,这样点击率会更高!

网友B:
看看两线是否短路,查查线路吧

网友C:
应该不到DC24V吧,毕竟有压降,我原来用的一个仪表它们之间的电压才17V左右,开关电源送出来的电压有24.5V

网友C:
把RD D+ D-都短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在你的帖子前面加上求助,这样点击率会更高!

第一次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到DC24V吧,毕竟有压降,我原来用的一个仪表它...

恩,不到24,看了下是液位计有个插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D D+ D-都短起来

以前就这样用的,没短,后来看了下应该是液位计有个插头松了,现在看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到DC24V吧,毕竟有压降,我原来用的一个仪表它...

才20来米,直流压降有那么厉害吗?再低就没法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