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如何利用Qt开发?

楼主(2015-10-18):
请教如何使用Qt对PCM的卡进行开发?

网友A:
您好,需在PCM上安装WINDOW XP或XPE等系统,然后在操作系统上安装QT开发对应的应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需在PCM上安装WINDOW XP或XPE等系统...

已经安装配置成功,DAQnavi(SDK)也已经安装,自带例子程序可以正常读取控制。自己修改例子的话,用Qt打开编译报错。。。。需要引入哪些头文件、lib? Qt下有OCX方式? 有没有教程参考?   最简单的读取如何实现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好,抱歉才看到此贴。DAQnavi是研华自动化产品线针对数据采集卡的一款驱动和开发软件包,请问您使用的板卡具体是什么型号?是主板还是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