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的互感器中间穿一下是15倍如果穿10下呢?是多少倍?求大侠们告知

楼主(2015-10-18):
75/5的互感器中间穿一下是15倍如果穿10下呢?是多少倍?求大侠们告知,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你那互感器上面没写吗

网友B:
有那么用的吗?

穿10匝就是7.5/5,已经不是互感器所标注的精度了。

7.5/5就没必要用互感器了,直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用的吗?穿10匝就是7.5/5,已经不是互感器所...

 亲 ,那是75

网友D:
根据实际精度需要,也有些互感器是选型偏大,才这样做的,具体绕几圈可以根据互感器上的标识来绕,参考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有那么用的吗?穿10匝就是7...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E:
穿10匝变成了7.5/5

网友F:
图片是正解,看的很清楚,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要穿那么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