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显示器

楼主(2015-10-18):
公司电脑锯上拆下来的。是用来控制伦茨EP9300位置伺服控制器。现在想用来装在别的机器,知是什么品牌,用什么软件来编程。有用过的前辈请帮小弟一下。

网友A:
没接触过,帮顶一下

楼主:
高手没到,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帮顶一下

网友C:
类似于示教器的东西吧

网友D:
貌似手持编程器哇

网友E:
  这个是一个工控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一个工控机吧?

网友G:
貌似海泰克的屏,但是又没有见过这么多键的。

网友H:
真的没有见过这东东!很老的东西了吧?呵呵

网友I:
很像编码器,很多通讯控制口!

网友J:
也是第一次见,挺老的

网友K:
专用设备,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L:
有点像数控系统的感觉。。。。。。。。

网友M:
商标上面不是有写着的吗?

楼主:
重新编辑了一下,这个东东是用来控制,伦茨EP9300的。其它的电脑锯里面都 有个PLC,别的电脑锯不是用EP9300,这个没有,看9300EP的说明书,好像不要PLC也能精精确定位。反正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