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的安装和使用心得

楼主(2015-10-18):
质量流量计是现有工业生产中介质流量检测最精确,安装要求最低的仪表,由于其能够直接检测流经仪表内部测量管中的介质质量、密度、温度所以对于介质的流动状态没有严格的层流要求,因此在安装过程中对于流量计前后的管线没有直管段的要求,如同调节阀一样可以任意的安装,大大的方便了现场的施工安装。

质量流量计外形多样,但其内部结构几乎一致,基本上都有两个U型的测量管构成,两测量管之间的底部及左右两侧安装了三个线圈,底部的线圈是励磁线圈,左右两个线圈一个检测质量一个检测密度,此外测量管内部还埋藏了热电阻检测介质的温度。由于质量流量计能够实时的检测介质的密度,而不需要人为的设定一个介质的恒定密度,所以质量流量计的检测数值准确可靠,施工安装简单方便。

楼主:
虽然质量流量计在施工安装中对于流量计前后方管道没有要求,但在安装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要保证流量计安装的前后工艺法兰同心焊接,这样可以消除安装过程中法兰不同心而造成的附加扭力,减小质量流量计的使用误差。

同时还要注意一些配套的施工过程,特别是伴热线铺设过程中的偏心扭力以及附加应力对于流量计运行的影响。

虽然质量流量计测量管在外壳内部,但外部的应力还是能够对检测产生不可测的附加误差,比如图中的伴热线的固定铁丝,回收运行中温度的影响而产生形变造成一个随机变化的应力叠加。

伴热线的铺设也要做到与质量流量计有一定的距离间隔,以防止伴热线的热膨胀产生的不对称应力及过高的传导热对于质量流量计介质温度检测的影响。

楼主:
只要安装过程中注意一些细节,质量流量计投运后几乎不用维护,出现故障的几率也很小。只要保证介质在流动过程中不是两相流状态即可能够稳定的运行。

在质量流量计第一次投运中进行一些简单的设定,比如输出信号的形式、流量计本身的各种系数、使用中的介质的密度、温度上下限范围等,基本上在投用之前设置好后就不用在改变。

在日常使用巡检过程中可以通过面板来查看质量流量计检测的各项数值。

楼主:
日常使用中最大的维护工作量就是标定零点和累积量清零。

受使用安装过程中温度的影响,使用中质量流量计的电子器件和检测传感器等会有少许的温漂以及工艺管线安装法兰受热膨胀会产生一些不对称应力的影响,所以如果怀疑质量流量计的零点不准确可以进行零点标定。

标定时流量计前后手阀关闭,一般为保证介质充满质量流量计要先关流量计后方手阀然后在关闭前方手阀,投用是先 投用前后阀门在开启后方阀门。

此款质量流量计的零点标定也非常简单,通过变送器面板光感按钮即可实现。

楼主:
累积量清零更加简单,选择到体积流量界面后,按住清零光感按钮8秒钟即可实现清零功能。

楼主:
如果好奇质量流量计内部的结构,可以开启前盖查看。

由于此款质量流量计使用的是220V交流电源,因此其不属于本安仪表,厂家选用了隔爆型的防爆模式,其表盖笨重厚实,而且需要在外表壳设置安全接地线,实现安全接地功能。

拧开前盖后可以看到流量计内部的布局结构,是多层电路板的层状安装方式,最底层为电源板设置有保险管。如果使用中质量流量计有电源却没有显示可以排查此保险管是否烧毁。

楼主:
最上侧的电路面板的右下侧设有一个跳线选择电路,可以实现清零的锁定,防止人员在面板操作查看过程中误操作累积量清零以及零点标定。

跳线在二侧时可以面板操作清零和零点标定功能,跳线在一侧时禁止清零操作。

在电路板的最下侧是变送器的各种信号电源接线,其最左端的接线是变送器与传感器的信号接线端子,有励磁、左右检测线圈、温度传感及屏蔽信号的对应端子。

楼主:
在面板的左下侧还有一个显示的手动按钮,防止面板的光敏传感按钮损坏或者不好用的时候,变送器无法查看操作而设。

其基本功能与光感按钮一致。

可以实现清零和零点标定等功能。

楼主:
除了这基本的功能,最后其还能显示变送器输出的各种信号的数值大小。

CH1回路为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信号对应的电压值,CH2回路为输出为频率信号对应的电压值

CH3回路为温度输出信号对应的电压值,CH4为总线形式的数字通讯模式

楼主:
基本的质量流量计日常的维护量非常低,基本上可以不用维护和操作,相比较众多的流量检测仪表其由于能够自身实时的检测介质的密度,引起其对于众多的需要设定密度才能使用的流量计来说是一个准确的仪表,由于其本身能够检测介质的质量、密度、温度,因此其在贸易计量及生产报表能源考核中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此帖授精。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继续加精奖励。

网友C:
请问楼主,质量流量计在测量气体方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D:
老朋友的贴,味道一如既往的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质量流量计在测量气体方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气体的使用和液体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虽然质量流量计厂家建议气体的时候U型质量流量计的的凹槽朝下安装,防止气体中的液体进入质量流量计后凝析到U型管下部,但实际应用中气体的介质工艺流程都设有缓冲分液罐,其气体中的液体都会凝析从分液罐中排除的,所以气体中的液体含量会非常稀少,对于安装使用质量流量计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当然对于易气化的介质,比如液化气丙烯之类的使用质量流量计要保证介质不气化,如果不解决气化这个问题最好不要使用质量流量计,不然价钱花的不少效果也并不好。

偶厂里的天然气、以及制氢设备内的气体流量测量使用了很多质量流量计,安装使用与液体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朋友的贴,味道一如既往的好!。。

前辈好。

好久没见前辈来仪表版发表高见了,有空常来啊,仪表板离开前辈已经开始冷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继续加精奖励。

网友F(2016-07-26):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质量流量计?

网友G(2016-11-10):
楼主写得很不错呀。。。

网友H:
长见识了   。。。。。。

网友I:
这个是艾默生品牌的吧,很贵的

我们公司也有做质量流量计

网友G:
最近在学,感谢分享。。

网友J(2017-08-20):
学习了,除了热式质量流量计,这是第一次接触其它形式的质量流量计。

网友K(2018-02-01):
艾默生质量流量计精准度高

网友L(2018-07-31):
朋友 我的ABB质量流量计型号(AMT500-IG)因电源问题烧坏了,能否有办法判断是保险丝烧坏了,还是整个板子烧坏了,我的手机号 17621159756,有朋友知道,请不胜赐教,感激谢谢

网友M:
新手学习了,对质量流量计一点了解第一次见实物。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艾默生品牌的吧,很贵的我们公司也有做质量流量计

乐总,你做质量流量计是没有认真看上面文章还是不知道呢?那么大的技术漏洞,看到之后后面内容直接略过了。

网友N:
文章开篇就出现了技术性的错误描述,两个传感器并不是你所说的一个测质量,一个测密度,不知道是哪位销售人员给你介绍的。而且这个产品从图标来看,明显不是艾默生的产品,而是西安东风机电的质量流量计。不是有意冒犯楼主,确实觉得不能误导了大众!!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除了热式质量流量计,这是第一次接触其它形式的质...

热式是测气体的,原理和科氏力质量流量计不一样

网友O:
质量流量计,维护工作很少,记录一下

网友P(2020-11-02):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继续加精奖励。

网友Q(2024-06-18):
那种流量计精准?测微量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