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6ES200T与电脑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5-10-19):
急解决,请教各位高手。

PLC进行联机测试时,在计算机上找不到设备,在编程软件里也找不到PLC主机。

我连接步骤如下:

1.将DVPACAB2A30电缆线(就是PLC和触摸屏连接的那根)一端接PLC上,一端接台式机的232接口上。因为在手册上没说安驱动,因此没有在电脑上安装。

2.给PLC供220VAC电源。

3.将STOP-RUN按钮拨到RUN上。(STOP也尝试过)

4.将COMMGR软件打开,添加驱动driver,具体参数是:RS232/422/485;COM Port:COM1(无论PLC电缆线插上或拔掉,都存在COM1,认为电脑对PLC设备就无法识别);其他参数为7、e、1、9600、ASCII。

5.然后点击COMMGR软件上的Auto detect,选择站号为0(试过1),结果都是detect failed.

并且以上完成后,PLC上的指示灯只有POWER灯亮,以前曾把UP,ZP供电的正负极接反,会是PLC坏了吗?但我将PLC和触摸屏连接时,COM1会闪,POWER灯亮,RUN指示灯不亮。这说明PLC没坏吧?但为什么就是在电脑上找不到设备?也曾用USB转232,将PLC连接到USB接口上,但依然不行。PLC内部别人写的有程序,会是因为加密什么的,不让我连接电脑?

楼主:
我人品太差,还是我的问题太蠢?我是使用PLC的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别人编程未必会把PLC的站号设定为0/1,有可能是其他的呢?

触摸屏是台达的还是其他?尝试从触摸屏入手看看有没有办法查看PLC站点号或者图纸上是否有标出?

网友B:
COMMGR软件是台达中型机AH500的通讯整合软件,须搭配ISPSoft V2.05使用!否则只能安装ISPSoft V1.03或WPLSoft V2.41实施和DVP小型机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MGR软件是台达中型机AH500的通讯整合软件,...

我安装的就是ISPSoftV2.05软件,你的意思是我不能用COMMGR和ISPSoftV2.05来进行对DVP-16ES200T的编程连接吗?

其实我现在最最最……主要的问题是:将PLC连接到电脑上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完全没反应,找不到设备,这会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C:
小型机DVP-16ES200T你就使用DVP-16ES200T软件编程连接,直接在STOP模式下,默认参数,站号设为0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编程未必会把PLC的站号设定为0/1,有可能是其他...

触摸屏也是台达,型号:DOP-B07S411。即便别人设置的是其他的,但我看ISPSoft手册上说,如果不确定站号可以直接选0广播站号。这不行吗?要是实在不行,我就一个一个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机DVP-16ES200T你就使用DVP-16ES...

 ????你说的我就使用什么软件?

网友D:
我使用USB转串口的,很容易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USB转串口的,很容易实现啊

 为什么我的就是不行呢,我也用USB转串口过,还是没法联机啊,就是点击COMMGR软件里的Auto detect按钮,最终结果都是detect fail。你用的具体是哪些软件,电脑什么系统,能给我详细说说你改了哪些设置吗?

网友E:
建议楼主装好驱动软件

网友F:
要不要给你一个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给你一个驱动试试?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来说说我的问题是什么吧,我都很无语了。

我的编程电缆连接电脑的那头是9针的232公头,但我台式机上的COM口也是公头,因此我就买了一根母转母的转换接头。结果问题就出现在这个转换接头上了,我猜想也不是转换接头坏了,而是转换接头的数据传输规则和PLC的不配套。今天借了一个232是母头的编程电缆,直接连接的电脑,结果就OK了。

成功的瞬间简直高兴坏了,捣鼓了那么多天终于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