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论坛大猜想:标准或走向统一

楼主(2015-10-19):
  2015物联网暨智能家居全球高峰论坛距离10月23日开幕只有不到一周时间了。

  最近几天,关于论坛的内幕消息也是不胫而走。很多物联网行业大咖将会出席论坛,国内外著名的硬件、芯片、软件、家电、地产等厂商将到来,各大主流媒体、论坛、杂志将会聚焦此次会议,就连前两天云栖大会的主角阿里也将在此次论坛上做演讲。以上强大阵容的出现引发了业内人士的不少猜想。

  猜想一:智能花瓶2.0?

  在2015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上,物联推出的一款智能花瓶吸引了很多人的极大关注。这款花瓶不仅造型新颖、美观,而且功能十分强大,充当着整个智能家居系统的大脑作用。再加上它有双频路由功能、环境调节和多种交互方式,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物联会不会在此次论坛现场发布智能花瓶2.0?智能花瓶2.0与第一款智能花瓶相比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有消息称,智能花瓶2.0在材料上更加精益求精、在双频路由配置上更加强劲、多功能一体化设计整合了更多功能,还将推出花瓶造型和颜色定制模式。面对需求更高端、审美更高的用户,物联极有可能推出智能花瓶2.0,以迎合更多用户的需求。

  猜想二:标准或走向统一?

  智能家居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统一标准缺失,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制约智能家居发展。各大厂商的通讯协议和使用标准差别很大,造成不同领域、不同企业之间各自为战、各成体系,导致智能家居产品五花八门,难以实现系统兼容、信息共享以及互联互通,既给消费者带来极大困扰,又不利于智能家居的落地和普及。

  此次论坛是开放性论坛,尽管讨论的是物联网行业,但是ZigBee技术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除了国际ZigBee联盟总裁兼CEO Tobin Richardson先生出席论坛以外,还有物联、飞利浦、施耐德、德州仪器等ZigBee董事会单位成员出席,他们对ZigBee技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定制权。

  ZigBee技术本身是智能家居行业的主流标准,加入ZigBee联盟成为联盟会员的单位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智能家居这个行业越来越大。智能家居行业标准的定制是目前智能家居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此次论坛推出了智能家居行业标准细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将是一大幸事和快事。

  猜想三:刺激资本市场?

  最近的市场环境对很多企业来说日子并不好过,钱越来越难挣了,甚至业界有资本市场寒冬这种说法。此次论坛会刺激资本市场,拉动企业增长吗?

  据悉,此次论坛来了很多智能硬件创新公司,可能会促进新一轮的市场增长。随着物联网行业市场潜力逐渐被挖掘,以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硬件为代表的物联网落地应用备受世界知名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青睐。此次论坛吸引了多家风投公司,此次论坛的举办或将掀起新一轮物联网投资风潮。这对于很多初创型智能硬件厂商来说,是一轮新的机遇。

  猜想四:促成更多的合作?

  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了现代商业发展的大趋势,互惠互利的好事是所有企业都乐意看到的局面。

  此次论坛上的与会嘉宾包括华为、中兴、魅族、腾讯、阿里、长虹、TCL、美的、海尔、国美、苏宁、绿地集团、飞利浦、施耐德、德州仪器、Landis+Gyr、LEGRAND、三星、LG、ATMEL、Marvell、意大利电信、霍尼韦尔等国内外全球知名厂商,行业涵盖物联网、智能家居、互联网、手机、家电、安防、微电子、电商、通讯、机电、照明、房地产、装饰设计、机械制造、工业电力、影视传媒、创业服务等。

  这里边存在着很多合作的可能性:智能硬件厂商和软件厂商合作能开发更好的产品,拓展公司业务,带动营收,占领更多市场份额。智能家居厂商和房地产厂商合作,能更快实现智能家居落地和普及,对双方都有利。不同行业通过交流与合作,对于公司实力、技术、业务链条、营收等多方面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虽然说了这么多可能性,但是具体的内容只有在论坛当天才能知道。透过整个行业和会前的消息,我们或许可以窥见端倪。当然也不排除,论坛现场会有更多业内大事发生。我们也会对论坛的进程进行持续的关注。

网友A:
WL-140x 无线模拟量采集模块使用说明书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12号6楼

联系人:李栋

电话:17603205003

QQ:3179944876

1 产品简介

WL-140x 模拟量采集模块是我公司针对各种应用场合,开发的通用型模拟量输入模块,可广泛应用于机械、消防、石化、建筑、电力、交通等各种行业中。模块可同时采集4路电流信号,采用金属屏蔽盒封装,拥有较强的电磁兼容特性。模块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可同其他采用MODBUS RTU协议的仪器设备联网使用。

    该模块采用抗干扰性强的GFSK的调制解调方式,数据传输稳定可靠,空旷可视传输距离0-3000米,超强穿透力。载频433 MHz,ISM频段无需申请;
支持多个信道,多组模块同时传输不会产生干扰;

2 主要技术指标

 2.1 模拟量输入

l 输入路数:4路

l 输入类型:4-20mA电流信号

l ADC分辨率:16位

l 采样精度:0.1%FS

l 采样速率:16次/秒

 2.2 系统参数

l 供电电压:8~30VDC,电源反接,过压,过流保护。

l 功耗:<2W

l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10℃~5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85%不结露

l 外壳材料:铝合金

l 安装方式:螺丝安装

l 体积(长x宽x高):110x104x30

2.3 通讯接口

l  传输接口:  RS-485

l  通信地址:  1~247

l  通信参数:9600 bps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l  传输方式:  异步主从半双工方式

l  数据包格式:

地址(Address)

功能(Function)

数据(Data)

校验码(CRC)

8bits

8bits

n×8bits

16bits

    数据包的发送序列总是相同的地址、功能码、数据以及校验码,其中每个数据包需作为一个连续的位流传输。当主站数据包到达从站后,与数据包中地址域相匹配的从站将接收数据,从站对数据校验后,如果没有错误,就执行数据包中的请求,并将响应数据组包后发给主站,从站返回的响应数据包中包含有以下内容:从站地址(Address)、执行的功能(Function)、功能执行生成的请求数据(Data)和校验码(CRC)。

l  地址域(Address)

    地址域在数据包的开始部分,由一个八bits数据组成,这个数据表示主站指定的从站地址,总线上每个从站地址是唯一的,从站的有效地址范围在1~247之内。当主站发送数据包后,只有与主站查询地址相同的从站才会有响应。

l  功能域(Function)

功能域描述了从站所执行的何种功能,下表说明了所有功能码的意义。

代  码

定     义

具体功能

03H

读数据

读取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当前16进制值

06H

预置寄存器

用特定的16进制值改写单个变量的值

l  数据域(Data)

    数据域包含有从站执行特定功能所需要的数据或从站响应主站查询时采集到的数据。

l  校验码域(CRC)

    校验码是主站、从站在CRC校验传输数据时形成的16bits的校验数据。由于通信中存在各种干扰,因此通信中传输的数据可能会发生改变,CRC校验能够有效保证主站、从站不会响应传输过程中发生了失真的数据,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

常规设置参数列表

参数名称

地址

数据类型

长度

读写

数据范围

数据备注

第一通道电流

0001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二通道电流

0002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三通道电流

0003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四通道电流

0004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未定义

0005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通信地址

0006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1-247

默认1,可修改配置

3. 接线方法

端子名称

描述

DC24V+

直流电源正

DC24V+

直流电源正

RS485A

接其他RS485的A端

RS485B

接其他RS485的B端

mAn +

第n路4-20mA正端

mAn -

第n路4-20mA负端

注:对于两线制传感器接法,传感器正接“DC24V+”,传感器负接“mAn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