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时不时断线黑屏一下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winCC时不时断线黑屏一下的问题,WINCC与s7-200,226plc,时不时出现黑屏什么原因?请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这种现象不像通讯问题,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B:
只遇到过通讯慢的,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等着知道的老师解答

网友C:
是不是厂家的钱没给完?:-D

网友D:
黑屏与通讯应该问题不大,是不是屏保?

网友E:
你的电脑配置怎么样,你的电脑用了多久了

网友F:
黑屏后,自己就好了,还是要动下鼠标;或者时一会黑,一会好。如果是前者,你需要修改屏保时间改为9999,如果是后者,请更换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