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新手求助回零问题

楼主(2015-10-19):
我用台达PLC控制一台步进正反转,对应工作台的前进后退,我想记录已发出的脉冲,可以停电保存的。有个回零键,万一在工作途中停止,等来电后,我可以按回零键,他自动回到零点。不用行程开关。

网友A:
原点开关还是需要一个的,

网友B:
可以设置回零件,这样一但参数错乱,可以清零

网友C:
寂夜听雨   说的很对!

如果你是步进电机的话,还是要一个原点开关的;

如果使用绝对值伺服做,需要读取编码器的当前位置,要通讯!

网友D(2018-04-24):
谢谢分享,很受用,希望能够多多交流

网友E(2018-06-10):
有回0开关确认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