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身高体重测试仪

楼主(2015-10-19):
上周有个兄弟说他们单位的仪器坏了,看我能不能帮他修一修

我这是艺高人胆大,反正没有什么不敢修的

其实主要是自己想见识见识一些电气产品,要说修,还真不敢保证能修好。

————————————————————

闲话少说,仪器是06年买的,都快10年了,不坏也该换了。先说说故障现象:

通电,按一下按钮,系统语音提示被测量者上站台。

感应器感应到人体后,测高开始下降,我看了,液晶显示屏的数字在持续降低,直到检测片碰到人头顶

这时候提示检测完毕,人下称后,液晶无法正常显示体重和身高

而正常状态,是可以交替显示体重和身高数据的。

初步判断:1、程序故障,这个基本没法解决。

2、显示器驱动器部分在再次驱动显示时,出现干扰。

————

个人觉得第一个问题可能性更大

拿回来,死马当活马医了。

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显示屏掀起就是这样,右侧圆形是开关按键。按一下,系统启动正常,液晶显示画面

有个动画效果,完了之后归零,等待检测。

1、单片机控制主板

2、电源模块

3、键盘输入区

4、电脑接口,称重接口,无线传输接口

5、IC感应区

6、无线信号发射

1、12VDC直接连接端,需要另外配电源适配器。

2、220VAC供电

这个电源板上的模块的确不错,直接220-15VDC,省去了繁琐的设计,但是也占了不少地方。

上图是单片机,如果学习过8051的,一看就熟悉

什么复位电路,晶振电路都比较好观察

单片机上测就是74HC573,是个输出锁存器芯片,我估计就是跟液晶连接的。

这个单片机应该是还控制驱动身高检测器,因为身高测量,有个电机在驱动间侧片下降和上身。

LM2576是一个多电源输出模块,好像是可以输出各种等级的电压,供给其他芯片模块使用。

单片机引脚图,是不是跟STC89系列的一样呢.

ISD是语音播放模块

在程序的控制下,工作过程中播放提示语音,完成体检测试。

旁边是一个L7805直流稳压器。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单片机应用系统,都需要扩展存储模块

这个芯片就是静态存储器RAM

手册综述如下图

两个喇叭

右侧是压电蜂鸣器,左侧是喇叭

黄色排线比较多的,是输入键盘区

————————

那么有些人会问,单片机系统中

内部ROM在这样的产品中,肯定不够用的

那么看看单片机主板的背面

靠上,正方形芯片是可编程的逻辑控制器

这个应该产品中最核心的技术。

说实话以前也学过,但是真的没入门

下面是可编程芯片手册综述MAX系列的

下图就是扩展的ROM.核心的控制程序应该存储在这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具体检修:

1、吹了一哈灰尘

2、换了74HC573芯片(这个估计没意义,因为诊断期间发现某些环节液晶显示正常)

3、整个跳线重新插拔,重新插接。

明天送过去看行不行,不行俺也没水平修了

对于这样的故障现象,我个人觉得是显示驱动输出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哪位高手懂这块的故障排查,希望跟帖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的水平不错嘛,这个都可以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水平不错嘛,这个都可以修复

网友C:
不错不错 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D:
诚哥你这么牛逼啊 。。。。。

网友E:
这可不是一张图啊!组图啊!

网友F:
    小诚同志你牛逼啊 。。。。。强大的电子专业的水平呀,这个都可以修复, 控制电子电路都能分析这么好 !

网友G(2015-11-20):
楼主是牛人,佩服啊,加精华

网友H:
检测过程,一切正常,证明仪器没问题,与显示面板通讯无问题,程序无问题,驱动无问题

下称后不显示,一数据没被存储,看存储是否有问题。二面板显示功能被修改,而无交替显示功能。

偶猜面板显示功能被改可能性较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水平不错嘛,这个都可以修复

网友K:
赚够积赚够积分  再来下    载分  再来下    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