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1000 变频器与PLC进行PROFIBUS-DP通讯时,怎么样设置让PLC可以读取到A1000变频器的当前故障代码

楼主(2015-10-19):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一台PLC  通过PROFIBUS-DP控制两台A1000变频器,客户要求PLC必须可以读取到变频器的当前故障代码,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一般提供了一个16位的地址作为状态字反馈故障代码,不知道安川A1000变频器如何设置才可以通过PROFIBUS-DP把当前的故障代码发给PLC?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PPO模式时,把MEMOBUS地址表中的0021H,0029H,和002AH地址定义在PPO模式里,然后再在PLC读ppo定义的地址,这三个地址总共48个位代表48个故障或轻故障。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P...

谢谢客服的解答!

楼主:
你好!

我使用的不是PPO类型,使用的是传统类型的,怎么设置?

谢谢!

楼主(2015-12-12):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P...

你好!

MEMOBUS 的指令信息 有 功能码  开始寄存器编号 数据个数

例如 我要同时读取 0021H    0029H  002AH    的故障状态,我应该怎么样设置 开始寄存器的编号 ?我看例子的介绍是只读取一个寄存器的状态。如果同时读取应该怎么样设置开始寄存器?

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地址不连续的话,要分开读,或者同时读取0021-002A所有的数据。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地址不连续的话,要分开读,或者同时读取0021-002A所有的数据。 ---------------------------------------------------------------------- 安川电机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TEL: 021-36567900*206<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7:00安川电机主页→http://www.yaskawa.com.cn ----------------------------------------------------------------------

你好!

0021-002A一共10个数据了,不是最多只能读4个数据吗?

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

0021.0029分别是故障1/故障2我看了一下MEMOBUS说明书,故障3-6是连续的数据区寄存器编码为00C0/00C1/00C2/00C3,能不能把故障3-6作为故障代码依据?这4个地址是连续数据区刚好4个数据,又包括了大多的故障代码。

还是只能把故障1-2做为故障依据?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用MEMOBUS通讯用03H代码最多可以读16个寄存器内容;

      如果是通过MEMOBUS寄存器转换DP通讯只能读4个寄存器内容9因为DP通讯里只预留4个。

       另外,由于您已来问多次,为了更快地解决您的问题,建议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司客户咨询中心联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用ME...

你好!

这个问题打电话给你们技术支持了,按照说明去设置,还是没有效

功能码:=03

开始寄存器编号:0080

数据长度:08

没有任何反馈信息,但是变频器故障记录是有的

我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正确?或者少了什么东西?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烦请继续来电与我司技术部联系,电话里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论坛上是更难解决了。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网友C(2020-01-12):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用ME...

你好,这里需要握手什么的, 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写程序的?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



比如我要读输入端子s1,s3的状态,用的是扩展1通讯方式,我怎么写握手的程序去读呢,能上传个贴图的程序吗?头疼啊,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

你好,你后来怎么成功读取的?我也是做到你这步没读出来。还请赐教啊

网友D(2021-09-06):
我使用的不是PPO类型,使用的是传统类型的,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