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松下PLC控制单轴怎么读取当前所在位置点(例如P1点)?断电后,再次开机,可以通过外部按钮再次回到P1点?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A

在使用绝对编码器的伺服,按警停断电后,上下运动的轴还是有一个向下的滑动,不是很明显。这时编码器反馈的数据有有问题?警停断主电,打开刹车。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C:
回复内容:我用的是步进电机可以做到吗?谢谢

引用 网友B: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