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伺服电机奇怪的质量问题,做工控多年首次仅见!!!!

楼主(2015-10-19):
很郁闷。。。。
这次出现的问题,做工控多年首次仅见!!!!!!!!!!!!!!!!!!!!!长眼了,感谢信捷给的机会!!
刚用了两天的伺服,两天内工作一直正常,10月17号就不正常了,18号带了一套新的伺服跑到现场。
经过检测,电机轴有异常响动,空载时(也就是一个光光的电机轴上什么都没有)可以转动,但是!!!!0.75KW的电机轴,用手都可以抓住电机轴,可以用手抓着,电机轴不转,可以听到电机里在响,像是在转动。但驱动器不报警,U0-00转速有数字,也有反馈脉冲!!!!这电机的扭矩去哪儿了???
然后,换上一个新的电机,抓了一下,轴上的键差点划伤手,扭矩很大,一切正常。
谁给我解释一下呢??网上查了半天不知道原因。19MM的电机轴不会是断了吧???这是真的吗?也不敢拆,10月份刚买的伺服,还在质保期呢。
欢迎广大工控人讨论。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
求伺服电机,MS-M80ST-2430 内部结构图,有拆解步骤的更好。
可发到我的邮箱13523519971@qq.com
真的很好奇,谁送我图,我会把拆解的照片送给谁。
-------------------------------------------------------------------------------------------------

信捷官方已确认,就是伺服电机轴断了。。。。。。。。。
以下为官方回复。

电机轴断的地方不是用胶水的,它是一个整体,一根轴机械加工出来,走台阶,所以断的地方是粗细不一样的,正好断在台阶处。

之前有出现过,客户安装时同心度不好,导致轴断,你这个也有可能。
我想说的是:

这19MM的轴怎么可能会断呢?750W的电机的扭矩可以把19MM的轴扭断,这轴是什么材质的呢,就是木头的也不应该断呀。

网友A(2016-06-18):
伺服电机轴断的情况很少见,我见过FANUC的伺电机1.5KW断轴的,当然是断在个面

网友B(2016-08-10):
材料问题,可能开裂

网友C:
是有可能断轴的。

如果没有柔性联轴器,更加容易断轴。电机轴和负载轴不同心,用刚性联轴器连接,此时偏心很小,转动一圈,就会出现径向力的两个方向的最大值。如果是那种法兰安装,直接用伺服轴插入到波箱轴里面的,这个偏心会导致更加大径向力。

断轴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