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参数设置PR0.08=0,PR0.09,PR0.10怎么设置?

楼主(2015-10-19):
请教下大神,松下A5增量式伺服电机,参数设置PR0.08代表伺服一圈的脉冲数;如果PR0.08=0,要用PR0.09,PR0.10来设置,要怎么设置?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A:
电子齿轮分子/电子齿轮分母=每个脉冲位移量*{伺服电机分辨率/(机械减速比*丝杠导程)}

高手。。。。

网友B(2016-01-16):
其实你只要设PR0.08,PR0.09,PR0.10默认就行了

网友C(2019-07-10):
非常好,感谢胸地的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D:
PR0.09  设置电机分辨率

PR0.10  设置你所需要的每圈脉冲数  就可以了